370W400台电机的配线

楼主(2009-01-07):
一台220V370W的电机,标的额定电流是3.1A.请问400台这样的电机,用3相4线供电,用多大的总电线!总电流多少安啊,,,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3.1*135左右就是总电流了
400台平均分配到三相上

网友B:
总电流=3.1*400=1240A,主电缆用2*210mm??,电机电缆用1.5mm??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是用三相的!平均一相有420A左右!电机线要个1.5就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电流=3.1*400=1240A,主电缆用2*210mm??,电机电缆用1.5mm??的就可以了!
总电流为1240A,平均分配到三相上为:1240/3=413A
主电缆选择185一根即可
电机电缆选择2.5平方,1.5平方的是控制电缆,不适合用在电机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电流=3.1*400=1240A,主电缆用2*210mm??,电机电缆用1.5mm??的就可以了!
总电流为1240A,平均分配到三相上为:1240/3=413A
主电缆选择185一根即可
电机电缆选择2.5平方,1.5平方的是控制电缆,不适合用在电机上。
同意此选配,不过我认为1.5的线完全可以用在此处,单相220V电机配线我一般按1个平方5-8个电流来配的。1.5的线完全足够。

网友F:
我也补充一下,400个的电机每相总电流在413a左右,根据实际情况的使用率来算,按一般的使用率为60%,那实际电流为248a,70平方铜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补充一下,400个的电机每相总电流在413a左右,根据实际情况的使用率来算,按一般的使用率为60%,那实际电流为248a,70平方铜芯线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用4*185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电流=3.1*400=1240A,主电缆用2*210mm??,电机电缆用1.5mm??的就可以了!
总电流为1240A,平均分配到三相上为:1240/3=413A
主电缆选择185一根即可
电机电缆选择2.5平方,1.5平方的是控制电缆,不适合用在电机上。

^_^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I:
应该是3.1×400÷3=414A,用一根四芯240平方电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