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9-01-08):
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一种可以周期性通断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有,该时间继电器上有两个电位器,一个是调通的时间,一个调停的时间。
http://www.darongauto.cn/html/procn683.html

网友B:
真不行用两个来做也可以呀!

网友C:
就叫双时间继电器,一般买元件的地方可以买到,

网友D:
如果你的要求通断时间一样,可以用H3BA-N工作方式选B

网友E:
呵呵;现在这个功能比较强的,上次看到一个可以编8个时间的,数码管显示的多功能定时器;

网友F:
直接买个定时器最好了,成本100~200元。我们现场的场地照明就是用它来自动控制的!不知你通断频率多高,如果过高的话就只有选用其它方法了!

网友G:
东崎有一款就可以。

网友H:
^_^用两个来做,这个办法还是比较简单实用的。

网友I:
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非常简单!造价也很低!还可以提高动手能力!?参考电路图看下面

网友J:
是不是也叫做循环定时器啊?

网友K:
有,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很多牌子的定时器都有这个功能啦

网友L:
正泰有时控继电器的 支持8组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