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测技巧

楼主(2009-01-08):
1、防爆电机不得随意拆卸;拆卸检修时,不能用零件的防爆面作撬棒的支点,更不允许敲打或撞击防爆面。
  2、拆卸电机时,应先取下风罩、风扇,再用套管板手拆卸端盖和轴承盖的螺栓,然后,用圆木或铜棒沿
  轴向撞击轴伸,使端盖和机座分开,最后取下转子。拆除零件,防爆面应朝上搁置,并用橡皮或布衬垫
  盖上,紧固螺栓,弹簧垫等注意不要丢失。
  3、浸漆和组装时,应将防爆面附着的绝缘漆或脏物清洗干净,不得用铁片等硬物刮划,但可以用油石研
  磨不平整的地方。
  4、若防爆面损伤,必须用铅锡焊料 hisnpb58-2 ,焊剂为 30% 浓度的盐酸(对钢制零件)或含锡
  58~60% 的锡锌焊料,焊剂为氯化铵 30% ,氯化锌 70% ,加水 100~150% 混合溶液(对铸铁件)进行焊
  补,焊料与零件的结合要牢固,凸起部分要磨平,达到规定的光洁度。
  5、为防止防爆面生锈,应在防爆面上涂抹机油或 204-1 置换型防锈油

网友A:
问下楼主,无铭牌的电机怎么[判断额定工作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无铭牌的电机怎么[判断额定工作频率?
引用Doorcontrol的方法:只要在马达轴上套个一米秆子(注意平衡),再一点一点加砝码,加到轴转动了,称一下砝码几公斤就是几公斤/米扭矩。比公式算的还准(公式里没有考虑机械摩擦和润滑问题,也很少去关注机械惯性问题---这点对启动扭矩特别重要)。用实验做出的功率乘上一个安全系数(1.2~2)就是电动机需要的功率啦。《仅供参考》

网友A:
楼上能详细的开个帖介绍下吗?

网友C:
3楼好办法

网友D:
我要好好补习才行了

网友E:
在没资料的情况下
3L的方法还是很直观的
关于电机的其它参数 您还又其它的土办法测量吗
有的话 开个新话题吧

网友F:
接上粗线,测量电流除以2.2
大概就是了 首先你也要知道电机功率的排列

网友G:
3楼的办法高啊!麻烦能不能详细一点讲讲啊

网友H(2009-02-11):
学习了,但是希望3楼能再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