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网友A:
楼主能具体的讲一下什么原理吗?

网友B:
这是感应电!但楼主这个方法还是稍显麻烦,我使用的数字显示试电笔,上面有个感应断点测试,基本方法和你介绍的基本相同!

网友C:
该方法真的有用吗?如果有用的应该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吧!

网友D:
如果是地埋的话,楼主这方法好像就不适合了!

网友E:
不错
如果真有效的话,真的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F:
^_^采用的原来是感应电的方法呀^_^谢谢。学习了

网友G:
完全可以这么做,我以前听一个高级技工说过。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H:
我使用的数字显示试电笔测量过电褥子断线的部位。确实好用。你的方法有点麻烦。还是用电笔省事。

网友I:
真是个好办法,我是用最笨的方法啦,用针~~~~~~~~~~

网友J:
"ac2v挡"?
楼主我好像记得没有这个档似的,另楼 主的方法是什么原理?

网友K: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只是有时候也会看的不是很清晰,但现场遇到这种问题时,可以先这样检查一下的

网友L:
晕,以前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啊,还得学习啊

网友M:
受教了,谢谢楼住分享,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N:
为什么是15米的距离啊,我也知道是感应电

网友O:
这个方法我早就在用的.不过有的时候不是很灵.当断点时通时断或多股线还有一两根连接没断时.表的显示就会给你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