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1.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1.8~1.9 kg;2.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2.8~3.0 kg;4.0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4.1~4.2 kg等。质量差的电线重量不足,要么长度不够,要么电线铜芯杂质过多。
  2 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伪劣的铜芯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检查时,你只要把电线一头剥开2 cm,然后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稍微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杂质比较多。另外,伪劣电线绝缘层看上去似乎很厚实,实际上大多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时间一长,绝缘层会老化而漏电。
  3 厂家。假冒伪劣电线往往是“三无产品”,但上面却也有模棱两可的产地等标识,如中国制造、中国某省或某市制造等,这实际等于未标产地。
  4 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

网友A:
只有第2条是自己常用的方法,但有时也不能保证质量
所以只能选择信誉好的,只是价钱高了点

网友B:
我选电缆一般选择品牌厂家生产的,质量应该能得到保证!问问楼主,你说的重量包括绝缘层呢还是铜芯的重量?

网友C:
我在买电缆的时候经常用的就是2和3,一般质量是可以保证的了,至于价格就是能磨多少是多少。

网友D:
^_^楼主一定是专家吧^_^

介绍的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A:
楼主对于BVR和BV的怎么判断呢?

网友E:
我一般是卡一下后看芯,还有牌子我们都是固定一家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F:
不错学习一下,以后买电缆时也这么试一下,呵呵,谢谢!
楼主,如何验证一下,厂家的载流量是不是真实的?

网友G:
只能从品牌上下手了,进货要正规,这样还能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