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急!急!急!请问什么是带状温度传感器线缆!!哪位大虾为我解答一下!!在线等!!

请问有谁知道啊!?~

急切需要知道,请各位为我解答 一下!!

网友A:
带状温度传感器是用在带状加热器(加热元件多为电阻)上的温度传感器,线缆和一般传感器并无不同,也分二、三、四线制几种形式!

网友B:
一般是加热器是像带子一样,缠在管子上的,给管子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