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问题:三坐标测量机的坐标系建设不成立

用户:

   我校正好测头后,建坐标系时(用的是建立坐标系3点),测好后3个原点,然后输入理论值时,第三个原点总是不在数模的理论值原点上,有时会相差些,或者跑到离数模更远的地方,但是工件流到下道工序又没什么大问题?,我这个问题总让我很头痛,一件产品要上十多次还是得不到理想的一个结果,有时测其它简单的工件又是好的,就是建坐标系建不好,三个点的顺序不管你怎么样换,反正总是第三个点会和理论值有偏,如果坐标系都建的有偏差那工件就更不用讲了.

   我真得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工作压力感觉越来越受不了了,因我是一位刚学者,但是操作步子我是一步步来的,也都是用同一种方法测过去的,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测得结果总得不了合理的要求,和真谛,我也希望你们能说说我现在所处得情况是什么:?

技术服务:

   三点找正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软件算法,相对于3-2-1控制六自由度的算法来讲建立坐标系的精确度较低。

   三点找正建坐标系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三个点不能在一条或大致在一条直线上。

   三点找正是以您选择的第一个点为主要基准点,其余两点为辅助基准点的算法上计算的。对于您说的第三个点误差较大的情况,可能是你三个点中有一个点实际偏差较大。

   给您建议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您可以先用设计软件(UG,PRO/E)等先行计算下三个点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然后用三坐标软件实测这三个点,然后也是分别计算距离,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果,如果偏差较大则说明你的三个基准点有一点或两点偏差较大。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你是用什么方法建的坐标系
用的是3-2-1法吗?
3个原点是什么意思,没有看出来
什么牌子的三坐标,是海克斯康的吗?

楼主:
智泰集团三坐标。三个原点就是三个位置,对平面进行测量时,原来我们一般在平面上打三点呈一个理想平面,然后再测量线和点。

网友A:
这个牌子的我没用过
但你说的方法跟我用的是同一个方法,没看出哪点不对的
先打三个点,确定一个平面,再测线为另一个方向坐标,最后的点来定坐标原点

楼主:
什么是三二一
三是指的三点确定的一个平面,(实际可以比三点多),这个平面的法线方向将是一个坐标轴,
其次二,即两点确定的一条线需要垂直于平面的法线。
此时即得到两条垂直的直线,根据右手定律即可定出第三轴,
再一即一点, 就是坐标系的原点。而三点找正的建立坐标系的精确度较低。三点找正是以您选择的第一个点为主要基准点,其余两点为辅助基准点的算法上计算的。对于您说的第三个点误差较大的情况,可能是你三个点中有一个点实际偏差较大。建议使用3-2-1法

网友A:
看的我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是谁问问题了
你这不是说的挺清楚的嘛,怎么还问了这么个问题

楼主:
不是我问的,是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