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开关

楼主(2009-01-08):
多组组合开关在接通、断开上是否有规定。例如:顺时针45度时规定是1、3、7通2、4、6断;90度时规定是2、4、6通1、3、7断.......

网友A:
应该没有这种规定吧,具体得看动静触点是怎么排列的!你最好在网上找找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这种硬件的规定,即组合开关的制做时好像是没有规定的。
楼主所说的规定好像是在绘图时有规定。

网友C:
这个在选择组合开关时,开关厂家有个图纸的说明的

网友D:
好像没有更性规定,像LW5万能转换开关,可以拆开自己任意组合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