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也就是一个是D1=D8142
下面一个是D1<D8142
我很奇怪为什么M63触发的时候会把M53锁住,并没 有哪里有自锁的情况
而且M63的触发条件是D1<D8142,我同时也把D8142给RST了,怎么还是一直触发着?

。。。。。。。。。。。。。。。。。。。。。。。。。。。。。。。。。。。。。。
上面的问题是这个帖子的衍生问题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6000
《输出脉冲与按钮次数之间的问题》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以及相应的回复

求助,这次是真的麻烦了!

网友A:
因为您使用了CMP指令~~

编程手册上关于CMP指令有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
   当执行完一次CMP指令后,即使CMP指令不执行,仍然保持先前的状态。

因为M63是CMP指令的结果保存位,因此即使CMP指令不执行,M63仍然保持先前状态。

请使用复位指令RST来对M63进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您使用了CMP指令~~

编程手册上关于CMP指令有一句话是这样描述的:
    当执行完一次CMP指令后,即使CMP指令不执行,仍然保持先前的状态。

因为M63是CMP指令的结果保存位,因此即使CMP指令不执行,M63仍然保持先前状态。

请使用复位指令RST来对M63进行复位。

以上
对不起,我没注意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6000
《输出脉冲与按钮次数之间的问题》
但是请你看看这个问题,以及相应的回复,谢谢

网友B:
用输入按钮去SET一个内部继电器,再用内部继电器的上升沿起触发脉冲,这样就避免了输入按钮抖动的情况了.

网友C:
M53又线圈输出了;

网友D:
呵呵,又是双线圈输出...

网友E:
双线圈的问题,最好把程序中同一个输出的地方用置位和复位来处理,或是多用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