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1-08):
在使用手册上找啦好久看门狗指令,找不到,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找这个指令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吗??说说的你的用处??

楼主:
楼上的,你好,三菱和欧姆龙都有狗指令,但是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在我所接触的程序中碰到过,我只是想了解了解,查资料还没找到。

网友A:
^_^我刚才也找了一下,没看到。可能这个是系统指令,在编程手册上没用列出来。

网友B:
三菱的是WDT
这个是监视PLC的运行时间的(从开始到END的指令执行时间),三菱的FX默认值是200ms,PLC每次执行的时间不能超过他,超过就可以报错,通常不需要去考虑他
如果程序执行时间比较长,可以更改这个默认值,或是在程序中加入WDT指令将程序分开监控,使没一部分时间不超过他的值

网友C:
既然是看门狗就不要理会它,让它认真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想做出一个看门狗程序,那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网友A:
^_^虽然没找到这个指令,但是却可以在PLC设置里面更改扫描时间。

网友D:
除非你的PLC程序比较大,扫描周期大于系统默认的周期时要考虑;
三菱的可以在程序的中间加入WDT,一般用不到这个;

网友E:
不清楚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CP1H,CJ,CS……手册上都会有WDT(094)指令哦~~

网友D:
CPM1A/2A等如果扫描周期长的话可以在这里改;

网友F:
一般的程序都不会用到看门狗的,除非你的程序特别长~~

楼主:
感激楼上的所有精辟的分析,按明白啦,谢谢。

网友G:
看门狗是指拎的扫描时间超过一定值是,报警,提示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错误了。这是一种可靠性的保证,一般情况下用不到的
一般在程序设置里可以更改的,编程时是用不到的

网友H:
我理解看门狗是一个系统正常工作的保证,最早是不能更改的,比如C20,CXXP其电源部分有一个用555电路做的脉冲信号直通CPU,用示波器看周期100ms,我们掐断它,马上报警(CPU等待)。
现在可以在软件中设置,一般不报超时可以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