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这种情况很奇怪,我按一次就输出一次脉冲到D8142
但是当D8142与D1脉冲相同或者大于它的时候居然不做DCMP比较,为什么?
而且还把D8142清空了,但是没有做其他触发,原来锁住的还是锁住!

楼主:
好像是除了M53以外的都触发了,唯独M53没有触发
为什么会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是做了CMP比较的,但是就是M53没有触发,其他的执行正常?
怎么解决?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你怎么M63 M62 都是用来控制M53输出

网友B:
M53又线圈输出了;前面的控制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M63 M62 都是用来控制M53输出
她不是在不同的比较结果下做出的结果吗?我只是想不管什么情况都触发M53

网友A:
出现双线圈了
通常的程序中出现双线圈,那前面的就不起作用了

先用两个不同的辅助继电器输出,然后再用这两个或一下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B:
呵呵;看来是新手;
建议新手不要使用双线圈输出;
上面的程序你可以在M53的地方分别用M100  M101代替;
再在程序中加入:(M100 M101不要在其它地方用到)
LD M100
OR M101
OUT M53
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对,最好不要用双线圈,这样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D:
你可以试一下脉冲输出PLS  M53

网友E:
不是没作比较,有时脉冲太快,用比较指令是比较不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PLC都有高数计数的道理

网友F:
楼主可以先把相等的情况去掉,看有没有输出
然后再把大于的情况去掉
就可以得出是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6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