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向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PLC使用UPS电源要注意那些问题,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你打算怎么用,就是单独用个UPS还是电源中多加个这个

网友B:
如果直接用个UPS电源给PLC供电就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C:
给PLC的电源上加个单相滤波器,这样可以滤除谐波,工作更稳定。

网友D:
呵呵;单给PLC供电,你其它的设备断电后还是还不能工作;

网友E:
一般都是用UPS电源给工控机和PLC供电,目的是在停电时及时保存一下数据。

网友D:
呵呵;
电脑用UPS是在断电时有时间来保存资源;
PLC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这个了;
直接断电后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及寄存器可以保存;

网友F:
正常电源断电后仅靠UPS保持的时间太短,对PLC系统没什么好处。就象楼上说的,编程时充分利用PLC的断电保持地址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的高级设备不允许断电应该考虑多路进电切换系统(这时用UPS短时间保持一下等待电源切换才有意义)。

网友G:
好像电脑用得上UPS电源,一般PLC是用不上的

楼主:
清洁电源
我们系统中的PLC频繁出现故障,还查不到原因,生产任务又忙,工程师支招用UPS给PLC提供清洁电源,只好试一下。

网友D:
呵呵;PLC只要电压稳定,有干扰的话可以加变压器隔离,同时用AC110V输出的,一般的交流电源输入的都支持AC110V;
这样可以抗干扰, 同时电源异常时也不会烧毁;

网友H:
如果是PLC用UPS一定要按时清洁UPS以免出现故障,还要注意电池的使用寿命如果不注意,严重的话电池会爆炸的

网友I:
电脑用UPS是在断电时有时间来保存资源;
PLC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这个了;
直接断电后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及寄存器可以保存;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