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回原点?

楼主(2009-01-08):
我是用的三菱的PLC搭配FX2N-10PG驱动松下A4的驱动器,请教各位原点是怎么进行实现的?

网友A:
FX2N-10PG中的数据缓冲区26号,是设定运行指令的
其中b6这个位是进行原点回归的
在程序中将这个位置ON就能操作原点回归

楼主:
这个动作我有进行,那个信号只是执行回原点的动作,但是怎么样停下来比较不清楚,关于近点信号,零点信号以及偏差计数器怎么去进行协调,还有怎么进行接线?请各位详细发表一下!谢谢!

网友A:
启动后以高速回归,碰到近点狗后开始减速,减速到爬行,当近点狗信号消失后开始计算零点信号,当计数到设定值时,停止动作,模块输出清零信号到伺服
接线可以参考手册中和三菱的接法后与松下接

楼主:
刚才我与三菱的技术人员沟通了一下,他们解释是说在碰到DOG信号后会从高速变为爬行速度,但是这个时候不会计数,是在另外一个零点信号ON后开始计数的,当计数到设定值时停止动作,将这个点作为原点。

网友A:
我上面的说的计数开始时间有些问题,默认的时候是上面说的
也可以通过设置,有不同的工作方式
DOG信号是一个过程,从碰到到离开,接到控制器可以是常开或是常闭
开始计数还有个相关的参数36号的b13位,这个位OFF时,是在DOG信号前端后开始计数
这位信号ON时,是在DOG信号后端后就开始计数
当达到设定值后停止

网友B:
其实你不用考虑从何时计数的,只要接好原点开关,就可以了啊
这个原点的位置你不用要求那么高的,只要每次回原点时,重复精度高就可以了。其它的位置是根据这个原点计算的

网友C:
跟我之前发的贴子一样,用近点信号+Z相信号!作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