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各位师傅好:我是一位新手;那位高手能解决小弟以下问题。在此先谢谢了。小弟的问题是:主机是欧母龙;机型C200HE;CPU42。使用的编程软件是CPT。其中一台可以与电脑正常通迅。而另一台主机确无法与电脑连接。请问要PLC主机上要如何设置。最好能有详细步骤。谢谢谢谢!!!!!!!!!!!!!!!!!!!!!

网友A:
C200HE有编程口及RS232口;
如果你用的是RS232口与电脑通讯的话,需要查一下CPU上DIP开关的设置;

网友B:
两台PLC同时与电脑连接?如果其中一台可以与电脑正常通迅。而另一台主机确无法与电脑连接,你的PLC应该先联网,然后与上位机连接,还要设置PLC的站号.用树型还是环型要看通讯模块.

网友C:
佩服,楼主现在还用CPT软件!个人认为
1.检查一下,软件的通讯设置
2.CPU的DIP开关
3.通讯电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可能没有说得明白。这台机听说以前也是可以连接得到的。但不知道后来就不行了。我想是不是在以前连接后通过CPT的软件把主机某些数据改动了。C200HE有编程口及RS232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另一台都是一样设置的。

楼主:
两台都是分开单独连接的。

楼主:
起码目前软件的通信口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D:
你先用RS232口与计算机联机,将PLC上的第5个开关置位ON,计算机设置为标准通讯参数,注意COM口的选择,如果能通讯上,查查PLC里的设置就知道原来通不上的原因。
如果通不上,RS232口可能坏了。

网友A:
呵呵;RS232口通讯可能被更改;
你用CQM1-CIF02的电缆通过那个20PIN的编程口连一下;只要电缆及口没有问题都可以连上;

楼主:
谢谢!谢谢!你的回复。你所说问题我都已经检查了。并且在你所说的条件下已经能与另一台PLC连上机并能正常通信。我只是想知道连接不上的那台是不是已经被修改了什么数据没有。再次多谢各位!!!!!!!

楼主:
求助:电脑与PLC连接不上和DM区如何修改
我是一个新手有请那位大侠指教。我用电脑与欧母龙PLC;C200HE;CPU42主机连接时(用的RS232口连接)一台能正常通信。同理与另台连接时确连接不上。而连不上那台是因为以前在连接上时不知道修改那里的数据。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改那里。并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在上图中DM区的“位、功能、设定”的数据用PLC本机的手持编程器PR001要如何进入与修改。谢谢!!!!

网友D:
哈哈 你有资料啊
那就好好看看

楼主:
资料也不是很多。我只是买过一本PLC(技术与应用)的书来自学的。所以有很多方面都不懂。比如说:用机带编程器(PR001)来修改DM6651的数据就不知道如何进入与修改。所以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教教我如何来修改DM区。比如要怎样进入到DM6651;其中所说的位(08-15)什么意思怎样来修改。假如改为02要怎么个改法。我现在在编程器上只能看显示屏的16位IO通断情况和改动它。也不知道改动的是不是所说什么02或者05什么的。但改后也只能在显示屏看到IO通断变化而已。谢谢!烦请你们指点下。

网友E:
上次我用了一个CQM1H的CPU,也是RS232口通讯不上去,后来我用了同一个型号的CPU测试了一下,这个可以通讯,拿到供应商那里他们说是通讯口坏了,估计你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