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现在 刀头有一定频率的抖动,要求精度高 以致机床不能运行,请问哪里出现问题?接地良好,

网友A:
机床型号?刀头规格?控制参数?

楼主:
德国的,CNC系统EBCON,不知道这个是干扰问题 还是元件老化问题,请问怎么着手查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我一般采用替换法找故障,换电机、换皮带、换控制板来找出故障所在,然后再具体维修(例如换上控制板就好了,那么再把换下的板仔细检查测试或更换元件重新上机确认正常后才能交付使用)。每次检修一定要详细记录,以后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振动的问题,从机械的方面也查找一下

网友C:
刀爪有问题吧?

网友D:
是刀斗,还是那个轴抖动阿!是不增益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