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size=4]现有一传感器,上面只有两个端子
1:24V in
2:4-20mA Signal out

问题:
这种接线属于2线制还是4线制呢,该怎么接到模块上。
******************************************************

我理解这样接(以模块上2,3端子为例)
传感器1号端子,供24V电
(传感器2号端子,接模块2号端子);(模块3号端子并接20号端子)

网友A:
我认为如果楼主用的是S7200,你的这种接法是对的。
如果你用的是S7300,按你上面说的你是用的S7300,这样接就读不到信号,应该是1接2,2接3,楼主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如果楼主用的是S7200,你的这种接法是对的。
如果你用的是S7300,按你上面说的你是用的S7300,这样接就读不到信号,应该是1接2,2接3,楼主你试一试。

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就是2线制接法,用模块2、3脚直接对对传感器接线,即供电又采信号?

网友B:
有关二线制和四线制的说明:
S7-300中西门子的二线制是指没有外供电源,即你的传感器的1和2直接与模块上的3和4相接,不加外任何电源,利用通道的电源,但是前提你的传感器的功耗要足够小,这样通道才能带起来。
三线或者四线是指有外供电源的,具体接法你要根据传感器的形式,模块上的3是指电流流入,4是流出。楼主的理解即为四线制接法,你的量程卡应该选择四线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