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布线方法

楼主(2009-01-08):
一栋15层的大楼,东西2个强电竖井,在每层的强电竖井中都有3个配电箱,配电箱内有仪表,仪表采用RS485通讯协议。现在需要将大楼内的所有仪表的数据都通过通讯线缆(屏蔽双绞线)传输到监控室。我的问题是通讯线缆如何布?线缆是否可以直接放在强电线槽中?不可以的话该如何做啊?同一楼层间的仪表的布线该如何布?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通讯线路和动力线路走同一个线缆槽时,间距在30cm以上,如果是穿管敷设,间距可降低到10cm,相交时应互相垂直。如果有条件最好各走一个线缆槽!

网友B:
1.RS485采用总线型拓扑结构,即俗说的菊花链串接。
2.要注意RS485电缆的屏蔽层必须在一端接地。
3.线路总长超过300米要加匹配电阻。
4.不要用RVVP或KVVP做RS485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B:
如果RS485电缆无法与电力电缆保持有效的间距,则应穿钢管敷设或直接采用铠装型RS485电缆。
布线其它要求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C:
^_^现场布线你最好还是按2楼的方法来做,他的方面还是比较符合规则的

网友D(2009-02-10):
信号线和电力线要分层铺设。间距应保持30C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