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残余问题

楼主(2009-01-08):
这种情况很奇怪
M62是在D1与D8142相等的情况下触发的,由于是点动,我动一下就发送一定量的脉冲
所以有误差,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M99自锁了
但是D8142有残余的4点脉冲
所以请问怎么清除这个4点残余值又不影响其他状态

楼主:
我如果直接用自锁的M99去RST D8142,没用

网友A:
编程要有个思想,没看明白你这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用这个指令,不可能没有过冲脉冲的
说一下你的想法,帮你改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要有个思想,没看明白你这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用这个指令,不可能没有过冲脉冲的
说一下你的想法,帮你改一下程序
那个阶梯图在设计的时候我只是想看看脉冲残余该怎么处理,并没有要怎么运动的想法!

我现在发现除了脉冲残余以外,我按着X1,当D1等于D8142的时候
触发了M62,但是为什么没有触发M53并且锁住M99 ??

网友B:
你贴的图中的状态M99不是已经被触发自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