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为什么会炸

楼主(2009-01-08):
我是刚从事电工的新人了,最近老是遇到灯泡开着的时候,忽然爆炸,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希望高手能够指点!!谢谢

网友A:
灯泡遇到冷水

网友B:
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种可能
1.长时间工作,温度比较高。可能有一点冷的液体就容易爆
2。灯泡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C:
先检查下你的电压,看是否有异常,另外长期开着着的灯泡遇到冷水也会发生激炸,如果是用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如澡堂、厨房等最好加个罩子!

网友D:
检查电压是多少,看是否电压太高.或者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现在天气冷,灯泡在热状态突遇冷状态也会出现破裂等情况.

网友E:
灯泡炸裂和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你的工作环境湿度大,比如说是在地下室的水池屋里
可以选防爆灯具

网友G:
1、电压突然升高
2、灯泡长时间工作,温度过高
3、灯泡工作的地方震动过大

网友H:
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从来没遇见过灯泡 爆炸

网友I:
我很早以前遇到过,晚上回家一开灯,灯一闪就炸了,满屋都是碎玻璃

网友J:
呵呵;这个与电压的关系不大,电压高只会把灯烧了,炸了一般是玻璃质量差或环境温度比较低或有水时,灯泡开后内部温度高,内外温差太大造成的;

网友K:
爆炸??这个情况还真是没见过,是不是炸碎了呀??

一般常见的都是烧了。

网友L:
电压突然增高会爆炸,尤其是三相四线制时零线接触不实时电压忽高忽底时候容易爆炸

网友M:
质量问题

网友N:
白炽灯爆炸的原因有很多,如排除电压原因的话,大概有以下几原因
急冷,使泡壳的内外表面应力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产生爆炸(外部原因)
泡壳内气压过高,在白炽灯点亮的时候,使气体受热膨胀,泡壳承受不了所以爆炸(质量原因)
灯丝受不了电压冲击,由于灯丝原因,如伤丝,灯丝老化等,使灯丝某处变细,此处电阻相对于整条灯丝来说是最大的,所以发光,发热也最大,灯丝上的钨在泡壳内不断蒸发,在最后断的瞬间产生电弧,电弧使局部气体瞬间膨胀,而产生爆炸,(质量原因)
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如真空泡等,就不一一陈述了,在使用过程中也要注意检查,发现有没有灯丝老化,堕丝,泡壳裂纹,以免产生意外,伤害人身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电压突然增高会爆炸,尤其是三相四线制时零线接触不实时电压忽高忽底时候容易爆炸

电压不稳定,烧灯泡,你会发现灯泡里面都是融化的小黑点,但是不会造成爆炸呀。

网友O:
热的玻璃一碰到冷水就会炸的,可能环境湿度大或淋上水了。

网友P:
15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想我这灯泡爆炸的原因,应该是开的时间太长,遇到冷空气,质量不过关的问题

网友Q:
这种情况是有的 1:看电压是否过高 2:湿度也有关系
最近我建了个电工群 60724043希望大家在一起实时交流学习

网友R:
现在的灯泡质量不是很好的

建议换用节能灯

网友S:
电压高应该不会使灯泡发生爆炸,原因可能是高温的灯泡遇到水发生爆炸

网友T:
我们厂的灯泡也经常爆炸我的怀疑:1、我们厂的电压有点高 ;2、灯泡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