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前几天检查了下电控柜,发现600A快容的烫的手都不能碰,应该怎么办?每相过的电流约400A,我用600A的应该够拉,主线过来的是50+95平方的线

网友A:
你用表查过还是看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最好用钳形表卡一下,看具体多少电流,若电流没有超过600A,说明快熔有问题,要换掉.

楼主:
我用钳形表卡过没超过600A,不过我的快熔直接和可控硅联在一起的,我怀疑是可控硅引起的,快熔在高温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把

网友B:
你是什么设想上的,是中频炉上的?

网友C:
换一个新的看看

楼主:
wo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很可能是已经不好用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E:
是不是哪里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F:
可控硅选的对不对?
我的那个腾讯的号码是四一二一五二七一六

网友G:
我觉得,单单测量电流,不能说明问题。
建议再测量管芯两端压降或管芯与座之间的压降,即可判断是否接触良好或管芯内部有问题。

网友H:
快速溶断器电流应该是设备额定电流的2--2.5倍,

网友I:
同意楼上的问题,单单看电流有时不能说明问题,很有可能是快熔本身的问题!

网友J:
快熔本身是怎么测量的呀,哪位能说说呀??

网友K:
估计是接触不好的原因多,400安的电流,稍微有点接触不好就会发热的

楼主:
目前设备运行正常,就是快熔太烫,螺丝都非常紧,我觉得好象是可控硅的热量传导过来的

网友L:
主线过来的是50+95平方的线
是并着使用吗?是不是分流不均造成的发热,我也是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设备运行正常,就是快熔太烫,螺丝都非常紧,我觉得好象是可控硅的热量传导过来的
如果是可控硅传过来的,那就说明可控硅应该都有问题,我厂有一些160A的可控硅,平时用起来根本不感觉在发热。

网友M:
你的可控硅加风冷没~?多大的散热片!保险直接连在可控硅上!应该是可控硅热传导过来的!

网友N:
把可控硅改成水冷的

楼主:
可控硅选择的是800A,耐压值600V,是风却冷却,快容绝对没问题,我怀疑发烫是不是属于正常情况,毕竟快容直接和可控硅连接,可控硅功率毕竟大,发出的热量也相对的大了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控硅选择的是800A,耐压值600V,是风却冷却,快容绝对没问题,我怀疑发烫是不是属于正常情况,毕竟快容直接和可控硅连接,可控硅功率毕竟大,发出的热量也相对的大了点吧
可以测一下实际温度,我厂里的那个控制器上面的散热铝板上是装有一个检测温度的,就是一对常闭触头记得好像是85度也就是说超过85度触头就断开了,就有一次是散热风扇坏了最后超温报警电源都开不起来。我想如果设计的是85度应该只要在85度以下就没问题。

楼主(2009-03-09):
呵呵快容在2月份的时候烧掉了,看来问题不小哦

网友O(2020-04-22):
谁遇见过,我今天遇见跟他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