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想用FX2N分别控制4台步进电机,但脉冲只能从YOO,YO1,两点输出.想增加脉冲输出点反复试验都不成功,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吗?帮忙提醒一下思路,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我知道的松下有一款可输出四路脉冲.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B:
FX1S/FX1N/FX2N只有两个脉冲输出点
FX2N还没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你要的是有4路脉冲输出,用三菱小型的,只能再加定位模块了
FX3U的有3路输出

网友C:
不支持四路的话,真的没办法。
有好办法的上来指点呀

网友D:
再增加一个小点数的PLC。然后进行主 从站 通讯控制。。。

网友B:
楼上的也算一种方法,如果用PLC主机控制定位熟悉,不想扩展定位模块
再加个小PLC,每个PLC上加个485通讯板通讯,这样的成本也不算高

定位最好选FX1N的,有定位指令用,但这个PLC没有浮点运算

网友E: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国产信捷的。它的编程大部分是仿三菱的。

网友F:
松下FPX-就可以输出4轴。永宏40点以上也可以输出4轴

网友G:
FX2N主机只能带二路;可以加FX2N-1PG等定位模块来扩展;

网友H:
要用这一种,就加定位模块扩展吧!

网友I:
如果不更换PLC的话,可以考虑加定位模块,这样控制上也更方便

网友J:
多谢这么多朋友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K:
FX2N只有两个脉冲输出点
要用FX2N需增加定位模块
如1PG等 (好像只能控制一个步进)
可以找控制2轴的
用FROM/TO读写指令
用模块程序应该更简单

楼主(2010-06-03):
我用FX1N一台控制过4个步进电机,但是我的4个步进电机不是同时工作,每次同时工作的最多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