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8):
这几天我在看CJ-CPU220(好象是这个型号)的操作手册,可我看不懂?是不是我基础太差,该看那些相关基础知识才能看懂这本书.

    我的电气水平属于刚入门的水平,电气图和PLC的T型图,指令能看懂.

网友A:
要建议你把书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找点小程序,把小程序看懂,不懂就再看书..
然后找点题目自己试着去编程序,上传到PLC去检验一下,就这样久而久之,你会提高的.

网友B:
建议你最好先看编程的语法,学会语法后,再根据实际需要,学习选择CPU

网友C:
呵呵;那就换个简单的,CPM1A/2A的手册先看一下吧;

网友D:
"电气图和PLC的T型图,指令能看懂."
你有这个能力,做基本的逻辑控制没问题。
你是不是按资料一页一页看的?像看天书
建议你先将一个简单的电气控制图转为T图,用一台PLC做试验,慢慢就会了

网友E:
^_^千万不要光看那些编程手册,你月刊越不懂,先找个小例子鼓捣一下吧,有问题的时候在过来问问^_^,编程手册是用来查资料的,用什么查什么,你要是把上面的东西全看会了,那能把你晕死。

网友F:
建议先搞两个典型的设备电路图实际画画,再编程序

网友G:
做工程,不懂再看手册.做多了,就熟了

网友H:
先要让自已会问问题才行,不然你无从下手,必须找到一个点才行,那样你进步才会好快!

网友I(2009-02-09):
到书店买一本书吧,弄懂里面的例子,刚入门看手册,不合适喔

网友J(2009-03-20):
我也是个新手,今天搞欧姆龙的C40P,搞不懂数据区的分配的问题,把我难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