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我们单位有2台通风机电压1万付。2台风机由2个控制柜控制,分别叫1号柜和2号柜,每个控制柜的核心是S7-300。我有个问题:如果我有个外围的硬点进入PLC的输入模块,电源取1号柜为模块供电的24付电源,如果我把0付引到2号柜的0付接线段可以吗?
 可能大家看不明白,其实我就是想知道0付和零有什么区别。有人告诉我0付是不能互换的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号柜的plc 0伏通过外围开关对+24伏(plc里的电阻,光电偶合器,发光二极管)可以形成回路,2号柜同样道理,所以不可以。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
你二台PLC用的DC24V电源如果是分别供应的,引过来做什么用?

网友C:
主要是看两个点之间有没有电势差,如果电势差为零就可以连接!

网友D:
每个电源形成各自的回路。但0V可以接到一起的,这叫共0端

网友E:
可以的啊

网友F:
1号和2号柜电源若是同一电源过来的就完全可以.

网友G:
看楼主的意思, 有两块开关电源分别在两柜子里.
两电源的 0V 短接, 就可以如楼主所用;

 改造生产线时添加小控制器, 并与原来联合控制, 经常用到 0v短接,
目的就是共0电压. 如果当时用万用表测量的他们的0v 是否等电平, 那不科学, 不可靠;
机器运转起来, 就会不一样.
另外, 两24v 不要短接... 会有损害开始电源的可能性, 如两电源规格型号一致,
一定要短接24V, 也要加 二极管 等措施来做保护...

楼主:
8楼的看问题很清楚,确实我的意思就和8楼说的意思。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在我在外围的接线箱找了一个零接上,点闭合但是没形成回路,厂家的说0付和N线不是一会事,而且不同的开关电源的0付也是不能互相换的。

网友H:
是的 开关电源需要同源,不同源就不通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