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9-01-08):
有没有特高的高手,通过修改PLC内部软件地址,或修改PLC的CPU程序使PLC能有多路输出脉冲的功能呢?不知PLC的生产厂家里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做到呢?

网友A:
生产厂家肯定能做到
你去定做吧,找个国产的,只要你有足够的量,让厂家能动心

有些厂家的成熟的PLC已经能做出多轴的了

网友B:
呵呵;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可以自己生产PLC了;

网友C:
可能要做到多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像信捷是可以带四轴但供应商很明确的说精度是不怎样的。

网友D:
这些都是厂家的机密,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

网友E:
我想请教大家三菱PLC比较指令怎么编程到软件

-[>=T0 K75]-[<=T0 K115]______(Y01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教大家三菱PLC比较指令怎么编程到软件

-[>=T0 K75]-[<=T0 K115]______(Y010)

------------------------------------------------

网友F:
呵呵,这里的人大部分应该是应用方面的高手吧
我想一般的PLC输出脉冲级数有限制,也是有原因的吧。你上面的兄弟说的,增加在小型的PLC上时,会降低精度与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