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钮指示灯

楼主(2009-01-08):
最近新作的一台设备,三个带灯启动按钮,两个是启动变频器的,当启动其中的一个后,一旦旋转电位计使电机转动时,随着转速的增大,旁边两个启动按钮的指示灯也由淡到亮的[亮]起来,但量旁边按钮的灯(220V)的两端却无电压,怀疑为感应电流所致,但接地都可靠接地,不知何由

网友A:
是感应电造成的,此类情况论坛之前也有讨论过,到这里看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168836&replyID=1053010&star=2&skin=

网友B:
就是没有变频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地没有做好!

网友D:
如果测不出电压就是接地不良造成的感应电,

网友E:
^_^这个可以在指示灯上并上一个422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_^这个可以在指示灯上并上一个422的电容;

可能这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以前怎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按钮上面加电容也不合常理 不美观啊

网友F:
现在用的都是LED这种故障应该很少

网友G:
半导体指示灯容易受干扰而似亮非亮,这是由于指示灯的连接线感应出了附近电源线的电磁辐射,或是感应出了其他的设备发出干扰电磁波

在指示灯的两端并联电容,给干扰电流形成一个回路,使其不经过指示灯

楼主:
半导体指示灯 和 LED指示灯 有什么区别啊 , 并联电容不好看啊 , 用屏蔽线可以解决问题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半导体指示灯 和 LED指示灯 有什么区别啊 , 并联电容不好看啊 , 用屏蔽线可以解决问题么?
用屏蔽线不是太浪费了吗,用个电容很便宜的。建议用电容。

楼主:
换种灯可以么,半导体指示灯 和 LED指示灯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I:
并联电容是在面板的后面,不会影响美观的
我理解现在的指示灯一般都是LED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