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电池

楼主(2009-01-09):
自己怎么修复电动车的电池呢

怎么放电

怎么看是什么电池

我的电车就是亏电

去年还跑百十里

现在连一半都不行了

网友A:
很想知道怎么修复?信师傅的资料没有介绍

网友B:
你把电池型发上来看一下,就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电池,也不能够给你提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C:
铅酸蓄电池的修复,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自己修还好说,拿出去修根本不合算

网友D:
我是这样处理的,先灌上电解液,然后大电流充电再大电流放电,重复几次试试能不能好用。

网友E:
电动车是铅酸蓄电池,用两年就不行了,所以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
用后,拿去重新灌电解液就可以了

网友F:
谢谢楼上的朋友,正好我想用用到的知识。
(灌上新的电解液,大充电。大放电!循环几次)这样理解对吗?
盼求;老信回答!

网友G:
现在有专门的电池修复机买,  北京特多,原理就是用电脑控制按一定的充电曲线用特定频率高频波充电,可以彻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