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一台康沃变频器“疑难故障”的修理过程

一台送修的5.5kW康沃变频器,客户说:有输出,但是不能带负载运行,电机转不动,运行频率上不去。
检测主电路,整流与逆变电路,都正常。
上电,空载测三相输出电压正常。接上一台1.1kW的空载电机,启动变频器运行,频率在一、二赫兹附近升不上去,电机有停顿现象,并发出喀楞声。也不报出过载或OC故障。停机,再启动,还是如此。
将逆变模块的550V直流供电断开,另送入直流24V低压电源,检查驱动电路。查驱动电路和驱动供电电路的电容等元件,都正常。测逆变输出上三臂驱动电路输出的正、负脉冲电流,均达到一定的幅值,驱动IGBT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测量下三臂驱动驱动电路输出的正、负脉冲电流时,报模块故障。分析原因,因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直接短接测量触发端子,万用表直流电流档的内阻较小,将驱动电路输出的正激励电压大为拉低,比如低于10V,此压不能正常可靠地触发IGBT管子,故模块故障检测电路检测到IGBT管子的管压降,而报出OC模块故障。实为测量方式引起报故障,在表笔串入十几欧电阻,再测量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时,便不报OC故障了。又检查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出回路,也正常。在运行中,并无故障信号报出。
感觉无处下手了,找不到故障的原因。问题出在驱动、模块、电流检测还是其它电路?整个下午未能查出故障所在。一时之间,真有些“漠漠轻愁”上心间了。
1、 CPU检测启动期间电流异常,采取降速处理?
2、 驱动异常或模块不良,是驱动电路做出的限流动作?

低频运行下,试短接U、V、W输出回路的分流电阻,以使CPU退出降频限流动作,无效;
将参数恢复出厂值(怀疑此运行方式可能是人为设置),无效。
启动变频器,细致观察:转速上升到3Hz后,下降为0Hz,又重复此过程。电机停顿,运行。
将加速时间大大加长后,平稳上升为3Hz后,又降为0Hz,可看出驱动等电路皆无异常。此运转现象应是根据CPU发出的信号来形成的,CPU又好像根据电流信号,做出的限流动作。
在起动过程中自行降速一般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在起动过程中,CPU检测到急剧上升的异常电流值,进行即时降频处理,当电流恢复到正常值以内时,再升频运行;
2、在起动过程中,CPU检测到主回路直流电压异常的跌落,进行即时降频处理,当主回路电压恢复到正常值以内时,再升频运行;
驱动与电流检测电路无问题后,应从电压方面着手检修了。
由电压导致的异常也分为两个方面:
1、由回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异常造成(比较基准电压产生漂移、采样电阻变值等)。此信号使CPU误以为电压过低,从而采取降低输出频率来保持电压平稳的措施;
2、主直流回路的异常造成电压过低(储能电容失容、充电短接接触器未吸合等),为检测电路所侦测,使CPU在起动过程中采取降频动作。
重新装机上电,带电机试验。上电时,未听到充电接触器的吸合声。检查,接触器线圈为交流380V,取自R、S电源进线端子。线圈引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接触器未能吸合。起动时的较大电流在充电电阻上形成较大的压降。主回路直流电压的急剧跌落为电压检测电路所侦测,促使CPU做出了降频指令。
检修走了很多弯路的原因,是该台机器在电压跌落时,只是进行了降频处理,并未报出欠电压故障。而其它机型在此种情况下,往往已报出欠电压故障了。也是因为空载的原因,在降频处理时,电压很快回升,频率又继续上升。然后电压又再度回落,变频器降频处理,电压又能再度回升,如此反复,造成变频器升速,降为零速,停顿后又升速,再降为零速。但是不停机,也不报出故障信号。
想来有些好笑,如此简单的一个故障,竟在其正常电路上大查故障所在。又因其不报故障代码,致使检查步骤有些茫然无措。
此文与大家共享——康沃变频器在充电接触器接触不良时,在轻载状态有可能在起动过程中会以降频方式进行调节,而不报出欠压故障信号和实施停机保护。在带载起动状态下,应直流回路跌幅很大,应能报出欠压故障吧。
变频器是软、硬件电路的有机结合,上述故障现象即是软件程序的自动控制下形成的。如果只根据表面现象和以往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作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观察,真会把此简单故障当作疑难故障来修了。

                                                                                    旷野之雪
                                                                                2009年1月8日

网友A:
很详细,很全面,楼主写的太好了啊

网友B:
楼主师傅^_^

知道这样称呼可不可以^_^

看你写的,确实很好,你是一个真正的修变频器的,不像其它人是转贴的^_^

想请教你一下:

线圈引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接触器未能吸合。起动时的较大电流在充电电阻上形成较大的压降。主回路直流电压的急剧跌落为电压检测电路所侦测,促使CPU做出了降频指令

你这个地方用的应该是水泥电阻吧,接触器不吸合,为什么没把水泥电阻给烧掉呀??是康沃选的水泥电阻功率大吗??水泥电阻充电时间长了,或者说是反复充电一般都是烧掉。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康沃的变频器不太了解,他是不是设置了欠压降频呀,好像没听说有这么个功能呀,一般都是过流降频的。

楼主:
线圈引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接触器未能吸合。起动时的较大电流在充电电阻上形成较大的压降。主回路直流电压的急剧跌落为电压检测电路所侦测,促使CPU做出了降频指令

你这个地方用的应该是水泥电阻吧,接触器不吸合,为什么没把水泥电阻给烧掉呀??是康沃选的水泥电阻功率大吗??水泥电阻充电时间长了,或者说是反复充电一般都是烧掉。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答复:由此故障现象推断出,变频器在起动期间CPU是有一个电压检测和降频动作的。软件控制方面,我也只能是推断呀,设计人员不是我朋友啊。
接触器不吸合,在带载启动时,充电电阻非烧掉不可。但在空载可轻载时,检测电路将欠压故障“及时上报”,CPU停机保护够快。电阻来不及烧掉,变频器已经停机了呀。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瞬间掉电再起动功能起作用了,要不然就应该欠压保护了。不然像康沃这样还算比较有名气的,不会这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