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9-01-09):
最近在做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不解,提出来与大家讨论.用FX1N-60MR控制.
      一根¢10的铁管到位检测,由于摆动大,无法装感应器,就用开关电源的0V和设备的地线接通(到位时),通过一个DC24V的中间继电器转换,信号输入PLC.
      这样也可以用,但在0V和地线接通的瞬间有一高电压,电击操作工的手.有点纳闷:这样用行吗?是否会损坏其他用电器(PLC等)?

网友A:
这样毕竟不好,如果已经做好了的话,建议前段再加个ac6V的隔离变压器,再通过中继把dc24输入到plc

网友B:
0V和地之间有电势差吧,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C:
如果是通过了继电器再输入到PLC内,一般是不会有问题;
大不了就是把DC24V继电器给烧了,而继电器具有隔离作用,对PLC没有影响;

网友D:
^_^接上24V的继电器肯定没问题;

为什么0V和地之间有高电压出现那??楼主可以试试直接把0V接到地上看看是不是还有。

网友E:
换质量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或使用变压器式直流电源

网友F:
用继电器就起到隔离作用了,这就像dcs的DO信号用继电器隔离一个道理。

网友G:
最好是不要把电气地和逻辑地连在一起

网友H:
继电器在这里起到了隔离的作用了,所以不会损坏PLC的输入点的
但有可能会损坏中间继电器的
应该查一下这个高压的产生原因了
感觉还是可以通过传感器来检测的

网友I:
开关电源的0伏端与设备接地端有较高的电位差

网友J(2009-02-11):
顺便问一下:我在现场用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将0v与电气地一碰的时候就会出现电火花,用万用表量的时候0v对地的电压是24伏左右,但是24v对地却没有电压出现,会不会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K:
因为零线在不平横时会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