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船用的配电柜里原器件那些需要用船用级别的阿!

做一个电气设备的配套控制柜,但是在船用!

比如:
指示灯     可控硅调功器
按钮       转换开关
电压表     断路器
电流表     接触器
互感器      端子
温控仪表     PLC

那里有这些东西的具体要求阿!

网友A:
我只知道断路器必须用船用的,可能是船上震动比较大的原因吧,其它的不太清楚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看哪些东西有船用型号的,那这种就必须用船用型的了!

网友B:
呵呵;如果船要认证的话,那么相关的东西如PLC也必须有船级认证;
SIEMENS的LOGO就是有这个认证的;
三菱Q系列也有;
FX中只有FX3U及老的FX带这个;

以下是相关的认证机构:

GL Germanischer Lloyd  德国劳氏船级社

DNV Det Norske Veritas 挪威船级社

RINA Registro Italiano Navale  意大利船级社

ABS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美国船级社

LR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
英国劳氏船级社

BV
Bureau Veritas
法国船级社

NK
NIPPON KAIJI KYOKAI
日本船级社

楼主:
呵呵,还不少呢!
楼上的做过船用电气吗?
从那些认证单位里能找到我想要的吗?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