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将大家都熟悉的额定电流做一简单整理归纳,对一些人也许有用。也欢迎将设计和实践中常用的计算公式和经验公式跟帖贡献出,方便大家。

0.        成套设备的额定电流: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流是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能够持续通过的电流的有效值。指该设备中一次设备额定电流中最小的额定电流。
如一台KYN28-12中配置VS1-12/1250-31.5  LZZBJ9-10 400/5 则该设备额定电流为400A.如果该设备为馈出柜,则下引母线按400A的载流量选取TMY60*6。(已经考虑动热稳定)
隔离柜的额定电流按相邻的母联柜确定;
所变柜和PT柜的额定电流按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标注。(也可不标注)

1.        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I1e]和二次额定电流[I2e]:
计算公式:S=√3UI
40.5KV:I1e=0.017S
12KV:   I1e=0.06S
7.2KV: I1e=0.1S
当二次为0.4KV时:I2e=1.5S
式中S为变压器容量(KVA),U为额定电压(KV),I为额定电流(A)
2.三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计算公式:P=√3UICOS∮
   考虑电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的综合因数:Ie=0.76P/Ue
12KV:     I=0.076P
7.2KV;    I=0.126P
3.6KV;    I=0.25P
0.4KV;    I=2P
式中P为电动机功率(KW),Ue为额定电压(KV),I为额定电流(A)
3.        单相(220V)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计算公式:P=UICOS∮
考虑电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的综合因数
Ie=5.7P
式中P为电动机功率(KW),Ue为额定电压(KV),I为额定电流(A)
4.        电容器额定电流(A):
电容器额定电流(A):
电容器采用星接法Iq=Q/U
式中Q为电容器容量(Kvar),U为系统额定电压(KV)非电容器本身的额定电压,I为额定相电流(A)
如果电容器采用三角接法:Iq=Q/ U√3
5.        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A):
PT保护[RN2,XRNP型]:I=0.5A或1A
变压器保护[RN1,XRNT型]:I=(1.5-2.5)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查标准值后按最接近值选]
一般系数按2倍选取
电容器保护[BRN型或德国西霸电容器专用熔断器]:
I=(1.43-1.55)电容器额定电流[查标准值后按最接近值选]
电动机保护:最好按产品样本直接选取。
6.        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
1.5倍的负载计算电流[按最接近的标准值选]

网友A:
老哥,你一次讲的东西太多,看不过来,下次希望你一点一点的讲,最好是带上例子。这个先收藏了,谢谢。^_^

网友B:
楼主提供的是公式,对于已经理解的人来讲只是套用公式,对于不太懂的人来讲,就未必能理解了且不能很好的使用.
对急于找到计算公式的来讲这是个很实用的贴子.

网友C:
能否讲的详细一点有例子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讲的详细一点有例子更好了
相关的标准和手册

网友D:
这在电工书上好象有,不过现在大都记忆模糊了.再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