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哪位能给解答一下,三线npn接近开关三线间的阻值为何有时大有时小,我试制一宗设备时,用接近开关做计数用,当时接线后接近开关好用,隔了几个月后却不好用了,我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三线间阻值时,发现负极与信号端有时阻值较小,有时却很大,是不是接近开关坏了?但我一直没用呀,放还能放坏了?

网友A:
如果接线正确,供电电压正常,感应时没有输出的话肯定是坏了;

网友B:
接近开关属于电子产器,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一般接近开关做计数是不准确的,计数最好用光电开关了。

网友C:
像这种阻值不稳的电器一般都是坏的,包括线圈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属于电子产器,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一般接近开关做计数是不准确的,计数最好用光电开关了。
难怪我们的车老是跑错位置

网友E:
应该是坏了
但放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是你的开关质量不好,上次用的时候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F:
接近开关属于电子产器,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一般接近开关做计数是不准确的,计数最好用光电开关了。
======================
我看过不少设备都是用接近开关来计数,不过平率很小大概都是几十HZ.

网友G:
光电的就这么好?

网友H:
光电的对现场使用环境要求比较高
但是也比接近的要好

网友I:
^_^关键是一个光电能买好几个接近开关呀^_^差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