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手头上有一个西门子6AV6的触摸屏。
启动到一个界面有三个选项:transfer 、start、control
只要按点动start选项,屏幕就变成了白屏,或百叶窗式的竖条。反复开机按,都是这样的结果。按其它两个选项正常!

高手指引一下。

表示由衷的感谢。

网友A:
如果启动后停在楼主所说的画面不动,说明屏内没有组态,或组态有问题。
重新下载组态试试。
如插有存贮卡,请将存贮卡拨出。存贮卡的故障也可能导致屏不能启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存储卡之类的问题!
然后在用组态软件连接一下看看!

网友C:
看样子是屏内没有组态。如果是没有传过程序,一般就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