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在现在机床运动中,最常见的运动部件之一就是导轨了,导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请各位谈谈各自对导轨的见解。包括导轨的安装方式也是各自不同,要怎么样装配呢?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上一般用的是圆柱导轨,配直线轴承
还有就是用直线导轨,配滑块
感觉圆柱方式的承受的力应该是很大的

楼主:
楼上所说圆柱导轨是普通精度使用,精度可以达到0.1mm左右。一般成对安装,滑动灵活,但是精度低,而且寿命低。特别不利于平行安装,一般来说要立式安装,楼上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B:
我们安装双直线导轨是 先把每个滑块的孔半固定(不拧紧),放到设备上,导轨也半拧紧,然后用百分表测量 调节两端的位置,逐渐拧紧,往返滑动反复调整
如果在X方向移动,但Z方向受很大的力,就互相垂直各装一条直线导轨。
要求不高就使用直线轴承

楼主:
楼上的安装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如果仅按这样说的方式来安装是达不到效果的,还要借助工具才可以,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呢?说一下你的直线导轨是怎么完整的装上去的,这样给所有的搞机械的也支一招。
   你的回复,加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