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各位工控朋友:
     现就PLC的扫描周期请大家讨论一下:大家都知道,PLC的程序是逐行扫描的,并且大多数的PLC是ms级的扫描周期,如S7200的扫描周期
而定时器的计时是从PLC上电开始计时的,如某个定时器从一开上电开始计时,已经计时到,但PLC扫描没到这行,则在定时器等等扫描时就产生一个系统的误差,如果是在主程序有中断的话,从中断反回到主程序时,也要由主程序的扫描时间决定,也有一定的时间误差,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大家谈谈各自的高见。谢谢

网友A:
呵呵;常用的定时器以100mS为单位的,所以相对影响很小;
当然,PLC内也有1mS定时器,这个是用中断处理,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
那试没有试过用中断?它的执行条件是不受PLC主程序的扫描周期限制,只要条件成立就执行.

网友C:
^_^循环扫描当然有它的弊端了^_^做单片机的人该行做PLC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就是不理解是怎么回事^_^

网友D: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个对初学者来讲,是经常忽略且不好理解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想要精确时,要用中断来处理
中断时,你理解的不太对。中断到了,就会马上输出,不会再等扫描的

楼主:
4楼:
请问一下,是不是中断程序里不也是逐行扫描的吗?在中断里程序一样也是逐行扫描的,中断也是要返回到主程序的。同样也有时间的等待和误差呀。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中断时只要对应的信号给定,不等扫描完毕,就马上输出;
但不可能完全没有误差的,所以用PLC对应的时间继电器精度不能达到mS级以下;

网友E(2023-06-05):
回复 网友A:
利用中断置位M点计时  这个计时在主程序里会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