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s7-200 没有表示年月日的特殊寄存器吗?s7300的是多少 我没有查到。谢谢

网友A:
S7-200,S7-300都有读取系统时间的指令或者功能块。

通过这些指令或者功能块将实时时钟读入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S7-200,那么去看看Read_RTC指令~~

如果是S7-300,那么去看看SFC1

网友B:
S7-200  老的型号CPU212  214  216这些是没有时钟的;
新型的CPU221 CPU222也不带,不过可以加时钟卡来实现;
CPU224 CPU226的都在PLC内带有系统实时时钟;

网友C:
西门子的与三菱的不一样,要用读出指令读出到设定的寄存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