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经营一所小网吧   考虑到成本问题  用的是居民用电  40台电脑   一台三匹空调 三台1.5匹空调
 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出现电压过低的情况   弄的电脑老是自动断电

 找人检查 测试电表进线的电压都不高      后来另外接了两条进线

 情况稍微好一点  白天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每天晚上零点过后照样出现电压低

 持续到早上七八点  不是一直低  是间断性的  不稳定

 找过电工来看  也解决不了     已经经营了半年  夏天四台空调全开的时候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现在只开一台3匹的空调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看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谢谢   谢谢了

网友A:
输电线路距离过长引起电压降是正常的,建议楼主买台稳压器!

楼主:
没有过长啊    而且以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从12月初才开始出现

稳压器也用过  一样的不行      而且大半夜的都出现电压低   很奇怪啊

网友B:
建议上一台30KVA的自动调压器,可以用自动自耦稳压器,还可以用补偿式稳压器,后者价格可能高点,但是反应速度快点,效率高点

网友C:
电网问题吧.
附近有没有小工厂在偷着干活?

网友D:
应该是电线太细,负荷比较大的问题;

晚上电压低那就是有同线路上的人在施工,而且功率比较大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居民用电的话,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零点过后市电电压升高才对,如果向你说 的那样,就肯定是你的进线的问题(同一线路零点过后有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工作)

楼主:
妈呀  这怎么去查啊

看样子只能买个大的稳压器来解决了?

网友F:
可以考虑增容

网友G:
如果楼上的几个方法不行,
可以考虑购买台10KW的EPS或稳压电源

网友H:
楼上的说的对
要是你先把电线换成6平线看看
用表量量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线路被人家偷电了啊,要不是来的电网就不好

网友J:
个人认为是你们这一片区的变压器容量过负荷,在用电高峰期就会出现电压低的现象。

网友K:
问一下和你附近的同一线路的用电居民,看他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若有的话,可能是你所牵的居民用电线路上的用电负荷过大,导致该线路的总变压器吃不消,现在有些居民用的变压器可能已经好多年了.可能需要整改了.

网友L:
同意十楼的说法。加个稳压电源比较好

网友M: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先从外线查起,因为变压器的老化,居民超负荷,线路的损失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叫供电局去查一下。排除外界后再去考虑增容或加电源之类(如果内部排线和用电合理的话),比毕竟这些稳压和补偿设备价格不菲啊!

网友N:
是的,你的情况跟我家一样,还是买个稳压器较好的

网友O:
叫楼主还是买个稳压器比较好点。因为加上电脑多。而且你用的还是居民用电的同线。当然会出现电压低的情况?用电的人多了,当然会影响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