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交流接触器引起的电路干扰这么解决

网友A:
是什么干扰?加装输出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干扰!

网友B:
干扰你的什么东西??也不说明白

交流接触器是有触点开关,会产生火花,会成为干扰源;
可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和触点并联阻容元件吸收干扰

网友C:
是哪方面的干扰呀,线圈干扰还是触点火花干扰

网友D:
大容量的交流接触器可能对变频器有影响
不知道你的影响什么?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C:
大容量的交流接触器可能对变频器有影响

主要是大容量投入时对电网电压的影响造成的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
现象是1台电机通过电流互感器连接到数显电流表来产量它的电路,外围有许多加热线圈,加热是通过接触器控制的,电机不在工作的时候,再加热接触器导通或断开时,数显电流表上回有电流显示,而且会有很大的波动,电流互感器到数显电流表用的屏蔽线,屏蔽线一端接地,数显电流表接地,请教这个干扰这么解除

网友D:
呵呵,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接触器的干扰
将加热线圈供电线路重新整理

楼主:
您的意思是加热线上的电流感应给互感器连接到表的信号线吗,可是我用的是屏蔽线,而且接地了啊

网友E:
看看加热线圈和电机一次回路间有无联系

网友F:
好像接触器不会产生什么干扰的吧
有进触点接触不良会有问题的
你说的应该还是看看加热的问题

网友G:
个人认为接触器线圈是没有干扰,楼主后来的描述也说明不是线圈产生干扰,加热器也不会产生干扰。你再好好分析一下现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的交流接触器可能对变频器有影响

主要是大容量投入时对电网电压的影响造成的对变频器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见过!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 接线用屏蔽线 而且不能有断点!接地要确定良好!   信号线和强电线路不能并行走线!最好有一定距离! 如果达不到严格的要求! 建议你使用指针式 电流电压表!

网友H:
我个人觉得 你这个干扰属于 强电干扰弱电类的! 弱电线路强电线路最好拉开距离!并且十字走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象是1台电机通过电流互感器连接到数显电流表来产量它的电路,外围有许多加热线圈,加热是通过接触器控制的,电机不在工作的时候,再加热接触器导通或断开时,数显电流表上回有电流显示,而且会有很大的波动,电流互感器到数显电流表用的屏蔽线,屏蔽线一端接地,数显电流表接地,请教这个干扰这么解除
这个问题我见过!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 接线用屏蔽线 而且不能有断点!接地要确定良好!   信号线和强电线路不能并行走线!最好有一定距离! 如果达不到严格的要求! 建议你使用指针式 电流电压表
 我个人认为  你这个干扰属于 强电干扰弱电类的!还有可能是你加热线路控制引起的谐波干扰 弱电线路强电线路最好拉开距离!并且十字走线 !

网友I: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除了用屏蔽线 且不能有断点  接地信号线和强电线路不能并行走线  最好有一定距离  最好的把法是 把接触器换成 固态接触器 也叫固体无触电接触器 这样一定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