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与PLC连接不上和DM区如何修改

楼主(2009-01-09):
我是一个新手有请那位大侠指教。我用电脑与欧母龙PLC;C200HE;CPU42主机连接时(用的RS232口连接)一台能正常通信。同理与另台连接时确连接不上。而连不上那台是因为以前在连接上时不知道修改那里的数据。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改那里。并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改。(我目前只能进入到随机编程器的DM区监控界面)在上图中DM区的“位、功能、设定”的数据用PLC本机的手持编程器PR001要如何进入DM区与DM区修改。最好能有详细的步骤。谢谢!!!!

网友A:
通讯不能联接应是改了通讯口的设置。可以将软件的通讯设置设为不同的参数设置试试。或者通过自动再线操作让软件自己去检测PLC的通讯设置,一般情况下自动在线会能够找到PLC的,再比较一下PLC端口设置与软件中的设置有何不同。

网友A:
这种问题通过修改DM数据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自动在线看看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在当时我也想过此问题。于是我在通过一台能正常通信的PLC( 两台PLC机一样的机)连接后再连接这台机时。就出现连接错误信息。在线也一样不行。

网友B: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外部设置的开关不一样呀,,你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自动在线一般都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谢谢你们的指点。我再去看看如何。实在不行的话。就把PLC机电池断开。让它回到起始点看行不行。另外还望教教我如何用PLC本机的手持编程器(PR001)来进入DM区与DM区修改。最好能有详细的步骤。谢谢!!!!

网友C:
用CQ11-PRO01的话,开关放到编程位置,把对应的DM调出,按修改键,改后按确认就可以了;
另外你用CQM1-CIF02的电缆应当是能连上的;

网友D:
你试试
1.将dip开关5置为on,使用标准通讯与计算机联接
2.用编程器将DM6645置为0000,使用用标准通讯与计算机连接(此方法要将PLC再上电----设置才生效)
如果上述方不能通讯,考虑RS232口坏了,试试用CIF02
资料可到欧姆龙网站下载

网友E:
把DIP5拨到ON上就能自动在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这么热心指教小弟。小弟在此多谢了。我想有了这么多位的热心帮助;问题肯定能解决的。昨天我又仔细的查了DM区。两台机不同的数据在DM6648;正常的那台为0000而连接不上那台是0038。不过我把它改过来后还是不行。并且也杳到DM6645的设置是0000。

网友D:
rs232口可能坏了

楼主:
谢谢!!RS232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与另一台机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么热心指教小弟。小弟在此多谢了。我想有了这么多位的热心帮助;问题肯定能解决的。昨天我又仔细的查了DM区。两台机不同的数据在DM6648;正常的那台为0000而连接不上那台是0038。不过我把它改过来后还是不行。并且也杳到DM6645的设置是0000。



DM6648与通讯口是有关系的;应当是这里的原因;
有手编器的话直接用手编器把DM6648改成0000就行了;

楼主:
谢谢!!!!等到车间停下来时。我再试试。不过我好象记得以前改过。不知是不是操作上出了问题。都没有连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RS232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与另一台机是可以通信的。
另一台机是计算机吗?如果是看看设置就OK啦,
如果不是计算机而是PLC,哈哈你自己想吧

楼主(2009-02-16):
谢谢!谢谢了。小弟得了你的指点后。把DM6648的数据改置为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