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大家做过这样的控制吗?如果做过发表下看法!
节能用变频,工频用星三角
变频/工频的切换电路,但是工频我要求做星三角的
看看大师们的手艺

网友A:
^_^这个还不简答呀,就是和平常的一用一备一样呀,难道你不会做吗???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_^这个还不简答呀,就是和平常的一用一备一样呀,难道你不会做吗???不可能吧。。
哈哈哈
让你说着了,我还真不会!
传个图看看,你肯定会做错的

网友B:
我会画错,所以后不画出来。我只是想问一下楼主:现实中有这种接法吗?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呵呵
没看见过等于没有吗?

网友C:
应该有的,我认为若电机功率大于30KW以上要用变频+工频控制的话,就应该可以这么做了。
个人认为电路不复杂,楼主在说笑吧。

楼主:
楼上的
不是说笑话,这样的控制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你自己可以好好想想

网友D:
很简单啊

网友E:
我做过,中间要加的刀开关,然后当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要借助原来的星/三角接触器!

网友E:
刚从以前的图纸上截取了点,应该就是搂主说的那种情况吧!

网友F:
个人觉得就是9楼画的图,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工频也用变频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G:
楼上的图纸中,用变频器时,KM1与KM2要吸合的吧

网友H:
9楼 可以说的详细点么
如何实现自动切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_^这个还不简答呀,就是和平常的一用一备一样呀,难道你不会做吗???不可能吧。。
哈哈哈
让你说着了,我还真不会!
传个图看看,你肯定会做错的

^_^为什么说我会画错呀^_^,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呀了,^_^像你说的那种,我在东营油田上一年要做300多套^_^200千瓦的我也是用星三角启动,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哈哈哈
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控制细节上的问题
别介意

网友I:
截了个图

网友A:
^_^楼上的图没问题呀^_^

15楼的说是控制细节,^_^其实控制细节也没什么东西的,不就是两个接法吗^_^

网友I:
引用 网友A:
^_^楼上的图没问题呀^_^
15楼的说是控制细节,^_^其实控制细节也没什么东西的,不就是两个接法吗^_^

控制细节

变频与星三角的转换:使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并联【所需触点较多】,来控制星接触器和运行接触器的工作方式

网友J:
加个接触器来隔离主回路

网友K(2019-05-05):
你好,你这图如果工频的丫或△接触器不吸合的话你变频三根出线只接在电机的三个桩头上而另外三个桩头是空的,所以电机不会启动。对吗

网友L:
星三角+变频水泵我们就有一套,开始是设备厂家提供星三角柜,后来发现工艺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又增加了变频,星三角做备用,手动转换。具体图纸忘了,因为此套设备已停用多年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会画错,所以后不画出来。我只是想问一下楼主:现实中有这种接法吗?用在什么设备上?
这个还真有,我之前就遇到过。。正常情况下是变频运行。当变频出现问题时用工频就是星角启动。。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接触器与另外的星触形成互锁。

网友N:
可以做到啊,转换开关选择工频还是变频。就做到了,不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