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工作电压是AC220V的两个接近开关,电感式的
大师们给个看法吧?这样能用吗?对接近开关原理非常熟悉的可以发表下看法啊!

网友A:
为什么要穿连使用?

可能不会正常工作,因为感应开关的内部电路需要一个“通过的电流”来获取电压,以支持电子元件工作,两个串联起来恐怕通过的电流会很小,不足以支持电路正常工作

即使能工作,已不是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穿连使用?

可能不会正常工作,因为感应开关的内部电路需要一个“通过的电流”来获取电压,以支持电子元件工作,两个串联起来恐怕通过的电流会很小,不足以支持电路正常工作

即使能工作,已不是很可靠!
你的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为什么要问呢?
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包含很深的道理

网友B:
两个一起窜接的话,电压每个就只有110V了,还能正常工作吗?没有试过``

网友C:
个人认为不能工作,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

网友D:
看看资料再说
摘自欧姆龙资料

网友E:
好像可以的,我们单位有个电工这么试过的
两线的接近开关压降不大的

网友F:
串联使用问题很大,最好不要那样,非要为了安全串联可以用行程开关

网友G:
问题是可以窜连吗?电感接近开关是靠磁场来触发主电回路的!那么如果触发了一个,还有一个没有触发的话,那就不能构成一个回路呀!如果两个都触发了,那才会负载有回路呀!

网友A:
建议使用单个感应开关控制继电器,然后这样做两套,两套的继电器触点串联使用--可靠!

网友H:
串联当然可以,就象两个电灯开关串联,原理一模一样.

网友I:
建议不要串联使用,确保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