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

楼主(2009-01-09):
ups电源和开关电源主要区别在哪里,两者有何异同

网友A:
UPS电源系统由4部分组成:整流、储能、变换和开关控制。其系统的稳压功能通常是由整流器完成的,整流器件采用可控硅或高频开关整流器,本身具有可根据外电的变化控制输出幅度的功能,从而当外电发生变化时(该变化应满足系统要求),输出幅度基本不变的整流电压。净化功能由储能电池来完成,由于整流器对瞬时脉冲干扰不能消除,整流后的电压仍存在干扰脉冲。储能电池除可存储直流直能的功能外,对整流器来说就象接了一只大容器电容器,其等效电容量的大小,与储能电池容量大小成正比。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即利用了电容器对脉冲的平滑特性消除了脉冲干扰,起到了净化功能,也称对干扰的屏蔽。频率的稳定则由变换器来完成,频率稳定度取决于变换器的振荡频率的稳定程度。
开关电源就是用通过电路控制开关管进行高速的道通与截止.将直流电转化为高频率的交流电提供给变压器进行变压,从而产生所需要的一组或多组电压.开关电源大体可以分为隔离和非隔离两种,隔离型的必定有开关变压器,而非隔离的未必一定有.
简单地说,开关电源原理是:
1.交流电源输入经整流滤波成直流;
2.通过高频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将那个直流加到开关变压器初级上;
3.开关变压器次级感应出高频电压,经整流滤波供给负载;
4.输出部分通过一定的电路反馈给控制电路,控制PWM占空比,以达到稳定输出的目的.
交流电源输入时一般要经过厄流圈一类的东西,过滤掉电网上的干扰,同时也过滤掉电源对电网的干扰;
在功率相同时,开关频率越高,开关变压器的体积就越小,但对开关管的要求就越高;
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可以有多个绕组或一个绕组有多个抽头,以得到需要的输出;
一般还应该增加一些保护电路,比如空载、短路等保护,否则可能会烧毁开关电源.

楼主:
换句话说 开关电源没有断电保持功能了哦

网友B:
开关电源是用开关器件来供电的,一般是提供控制电源
UPS称为不间断电源,是备用电源

网友C:
原理上顶楼的哥们说了,用法上开关电源一般用与PLC一起使用,或给变送器供电,UPS电源一般在系统停电时给系统提供电源,以保存数据和应急等。

网友D:
顶楼同志原理基本对
但是把UPS和开关电源弄反了
开关电源是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输出
UPS是经过整流成直流再经逆变成交流输出

网友E:
ups电源是指不间断供电电源,有储电功能,在断电时,可以继续给负载供电一段时间
开关电源一般指给负载的供电的直流电源,无储电功能

网友F:
^_^UPS主要用来不间断供电的,在停电的时候备用;

开关电源一般就是提供直流的电源。

网友G:
呵呵;也有DC/DC的开关电源;
二个的目的不同;
UPS是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及断电后能提供电源;
开关电源则是把当前电源变换成你需要的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