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请教大家

现在在水处理的领域(比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泵站)都用那些来作为控制,是PLC还是DCS;
如果用DCS是否经济,功能完善

网友A:
你讨论的范围太大了~~

使用dCS还是PLC要看规模,小泵站要用DCS的话,那么可能某位领导要下马了~~

而大水厂也要看的,并非都是用DCS~~

至于使用DCS是否经济要看您准备用在什么地方以及您当前面临的具体工艺需求和可靠性要求~~~

网友B:
如果PLC能完成功能,就都用PLC呀,省钱。
实在不行才选DCS呵呵

网友C:
同意2楼的看法,用DCS成本要高些;功能上都能实现,也完善.

网友D:
^_^我参观过几个泵站,都是用的PLC控制的。

网友E:
我们用的PLC。

网友F:
没有想到还有同行啊,我们是做气氛处理和水行业的处理
水处理包括纯水 高纯水 超纯水 废水 循环冷凝水 等等
具体是用plc还是dcs要看你这套设备的规模的,如果说只是一个很小的纯水处理,工艺不是很复杂的话都是用plc的,除非你有什么别的私隐才会用dcs

网友D:
^_^那楼上的,可以让管理给你开个水处理的板块来讨论讨论了^_^

俺不是做水处理的,但对水泵站比较熟悉,

江都泵站--淄博的新城泵站--还有平阴的那个小泵站都参观过^_^

网友G:
引用 网友D:
^_^那楼上的,可以让管理给你开个水处理的板块来讨论讨论了^_^

俺不是做水处理的,但对水泵站比较熟悉,

江都泵站--淄博的新城泵站--还有平阴的那个小泵站都参观过^_^

俺也搞过几年供水,支持开个【水】版块

网友H:
我们做过污水厂,和泵站,污水厂由于受控设备多,采用了DCS系统。泵站的工程,设备仪表较少采用的就是普通的PLC控制系统哦。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啊。

网友I(2011-03-09):
规模点数决定应用 不能大才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