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变频器的概念经常跟伺服驱动器混淆,但是具体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变频器主要用于速度控制;
而伺服则侧重于定位及转矩控制;

网友B:
现在有部分变频器也有伺服功能了!
以后应该可以相互渗透了!

网友C:
他们都是驱动器,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以后可能功能上互相更接近。

网友D:
变频器调速

伺服定位

网友E:
这两个概念很好区分的,一般变频器是控制异步电机的,自己配
而伺服驱动器是与伺服电机配套使用的

网友F:
变频器可以是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可以开环应用.
伺服控制是位置控制.而且响应速度快,扭矩大.控制精度高.肯定是闭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