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大侠图片中的各部分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01-09):
我是刚刚接触PLC的菜鸟,图中的1.2.4是做什么用的,3是PLC的数据传输线吗?

网友A: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1,2是PLC,起控制作用,3是用来传输数据的,4是端子排,接线用的。

网友B:
我感觉1,2是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C:
兄弟还是要多努力看点书了!
PLC上面都标有名字的!

网友D:
1、2这是三菱的Q系列PLC,Q系列是模块式的,要知道详细功能看各个模块的名称就好了
1是放在主基板上的,2是放在扩展基板上的
有些模块的接线比较多,就不是螺丝接线的了,是针式的,所以就用到3这样的排线,4是接线端子
对于3、4,三菱也有标准的接线端子台和连接电缆,用这两个标准的东西,就减少了自已的焊线或是压线

网友E:
同意楼上。3也可以叫扁平电缆,用专用钳子压接,然后接到4端子排上,看图的样子,端子排是从PLC中引出的I/O口,具体还要看Q系列的模块型号。

网友F:
1和2是PLC+模块
3是PLC上的电缆
4是接线端子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呀。

网友G:
呵呵;PLC上用的都是高密度的I/O模块,接线是通过扁平电缆引出的,而这种电缆不方便接线,所以用下面的转换成平时用的那种螺丝端子;

网友H:
三菱QPLC,模块化的,插在基板上的
还有就是扁平电缆,接线比较美观
接线端子,用于与外界的方便接线的

网友I:
柜子做的挺好的,器件布局挺整齐的,1、2是PLC模块,3是通信电缆,4是端子排

网友J:
答案大家已经给出,楼主的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