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很多人都会用PLC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来进行分度。今天我再出个讨论题。回答和完全正确的可以请 ZCMY和fumz78二位版主评分,最高可加15分。(版主不用参加了,可以做最后的评定)
有一圆形工作台。工作为等份工作方式,但是随着产品的不同,所分的等份也不一样。要求为1~60等份相分,每个等分都要独立调整。己知步进电机分为2~200细分,或者伺服按2500分割数来计算,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如果我要求精度为0.1度,可以不可达到?
可以用任何PLC来控制。

网友A:
用西门子S7-200PLC晶体管型+华中数控HSV-60伺服驱动器2500脉冲/转+EVIEW触摸屏,在触摸屏上组态一个数字输入栏用于写入具体要等分的份数,份数数值写入PLC并结合合适的电子齿轮比和机械传动比进行计算,得出每等份需要发多少个脉冲,其中要注意零点的选择.精度为0.1度可以达到.
我认为这样做可以实现.各位看看可以吗?还有补充的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
好,如楼上所说,我将有提问:(1)例如我分成为13等份(随便说一个),第 5等份为40.1度,第9等8等份为20.7度,这样要用什么方式算出来?

楼上回复加2分给你

网友A:
我想应该这样计算吧:
(度数X电子齿轮比X机械传动比X2500)/360

楼主:
楼上:运算一下试试
其实这是一个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还的确有点难度的题。

请继续

网友A:
wu工,今天还是到这里,有点晚了.明天晚上继续,因为我明天白天有事情要做,晚上才能回来.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是一个铣齿机,就是我上面说的配置.它是用来铣各种齿数的齿轮,所以大致上和你说的一样.好啦.GOODNIGHT!

楼主:
相当齿轮来说,精度要低得多,再者并且是所有角度是一样的,所以难度上还要低多了,这种程序就和你说的用等份除360度就行了,但是遇到那种360度除下有余数的就难了,还有如果独立调整,这又一个最大的麻烦。

网友A:
我做的这个铣齿机的项目,要求也不是很高,因为它不是精铣.所以在当时没有考虑这么细.我想遇到那种360度除下有余数的,可以在程序里做个补偿的功能块,可能会减少些误差.

网友B:
伺服的控制精度最小是一个脉冲,所以要精确到0.1度,就要设置为PLC每发送36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样,无论你想转多少角度,乘以10倍就是PLC将要发出的脉冲数。
例如要转40.1度,编程PLC发送401个脉冲就可以了

wushulin--本回复评论:回复不正确,因为这是最容易做到的地方。但同样加2分,重在参与。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的控制精度最小是一个脉冲,所以要精确到0.1度,就要设置为PLC每发送36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样,无论你想转多少角度,乘以10倍就是PLC将要发出的脉冲数。
例如要转40.1度,编程PLC发送401个脉冲就可以了
你好象没有考虑其中的传动比,不一定就是1: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的控制精度最小是一个脉冲,所以要精确到0.1度,就要设置为PLC每发送36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样,无论你想转多少角度,乘以10倍就是PLC将要发出的脉冲数。
 例如要转40.1度,编程PLC发送401个脉冲就可以了
你好象没有考虑其中的传动比,不一定就是1:1啊
所以这种算法不对,这种算法不可能把360度分完,因为最终的和要等于360度,这个算法才是正确。现在不是分成一分,而要求一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的控制精度最小是一个脉冲,所以要精确到0.1度,就要设置为PLC每发送36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样,无论你想转多少角度,乘以10倍就是PLC将要发出的脉冲数。
  例如要转40.1度,编程PLC发送401个脉冲就可以了

你好象没有考虑其中的传动比,不一定就是1:1啊
所以这种算法不对,这种算法不可能把360度分完,因为最终的和要等于360度,这个算法才是正确。现在不是分成一分,而要求一圈
我觉得这种算法若最终的和等于360度的整数倍也可以.而这又不太可能,除非分成10份.

楼主:
对,我要说的是最大的问题是余数问题,可以试想一想,试算一算

到这里了,我可以先做一个说明,我曾经做了一个分60等份的,并且每个角度任意独立计算,自动等于360度。这个问题是我先在本论坛版主群里面和几位版主一起讨论过,讨论结果,先买关子了。

网友A:
好的,让我想想该怎么算,不好意思,我还要翻一下书,近两天搞出来.

网友B:
看的我有点糊涂了,我的设备就是这么做的啊,怎么不行了?没看懂
如果一圈要分成60等分,那每一份就是60个脉冲。如果每一分独立设置,那就最后一份=3600个脉冲减去之前的59份的和好了。
我认为就这么简单,可能是没看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思吧

网友A:
经过计算,余数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按你说的分60等份,算得第一等份所需脉冲个数为41.7个(四舍五入后且精确到0.1的话),第二等份为41.3(四舍五入后且精确到0.1的话),而第三等份则刚好为整数42,依次类推,结果肯定是所有等份的脉冲数加起来刚好等于工作台转360度所需的脉冲个数.其实在程序中,我认为用四舍五入将41.7变成42,41.3变成41,而42四舍五入还是42.....
再,不管分多少等份,使工作台旋转完成一周所需的脉冲个数肯定是整数,那么,不论每个角度独立计算也好,不独立计算也好,所有等份的计算数值之和就是360度.

Wushulin---本贴提示:机器没有四舍五入的说法。PLC或CNC都只有整数。也就是所有小数都是丢掉了的

楼主:
楼上:
我写一个例子:
用步进电机吧,步进电机每360度的脉冲数为400、500、600、800、1000-----如此细分。那就是说每一度为400/360=1.11111111.按你说的这种算法,乘上10倍。这样算下来,还是除不尽。如果我把360度分为13分,每份就应该是360/13=27.6923----。按这个算式,就算是放大100倍也没用。特别是最后那一个分度,所有的余数及误差全部累积到此了。
算一下是不是这样?
再一个重要的提示:脉冲是没有四舍五入的。所有小数都是机器不认的

网友C:
我大概理解楼主的意思了,我讲讲我的思路,看是否正确。
设定3600个脉冲一圈,也就一个脉冲0.1度;n等份,m特殊设定等份。
3600/(n-m)=k(常数)+d(小数),则除去特殊设定等份,需要对X1,X2,...X(n-m)个数增加余数。
若2×d>=1,则X2=K+1,X4=K+1,...X(n-m)=3600-(X1+X2+...Xn);
若3×d>=1,则X3=K+1,X6=K+1,...X(n-m)=3600-(X1+X2+...Xn);
.
.
依次判断9×d>=1;
这样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编程就麻烦了

wushulin---评论:你的算法只说了独立编程计算每个分度的其中一点,实际算法还是不对。加辛苦分了,加2分,请继续努力。

网友A:
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其实问题的难点就在累积误差的处理上.还是继续探究一下.谢谢wu工的重要提示.

楼主:
楼上huaishu0112:
你要通过验算才可以算是成立,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3600脉冲一圈步进或伺服,当然如果能把360度分成整数,这是皆大欢喜了。也就是360脉冲走360度。
如果这里有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设计工程师,我建议设计这种能走360脉冲一圈的电机。因为这种电机的使用非常的广。

网友A:
好的,多有点时间来算一算.3600脉冲的步进或伺服我还没有见过,我一般用的多的就是2500脉冲的,我想3600脉冲有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有的话,大家干吗为这头疼啊.你说是不是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huaishu0112:
你要通过验算才可以算是成立,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3600脉冲一圈步进或伺服,当然如果能把360度分成整数,这是皆大欢喜了。也就是360脉冲走360度。
如果这里有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设计工程师,我建议设计这种能走360脉冲一圈的电机。因为这种电机的使用非常的广。

这回我是看明白了,步进电机没有正好3600脉冲一圈的,但伺服电机可是有的啊。这点可以让fumz78版主来说一下。
你的问题用步进做,有点难度,要考虑一周的问题,以前的做法是每圈后要回一下原点。但用伺服做,一点问题都没有,别说3600个脉冲一圈,现在36000个脉冲转一圈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有点时间来算一算.3600脉冲的步进或伺服我还没有见过,我一般用的多的就是2500脉冲的,我想3600脉冲有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有的话,大家干吗为这头疼啊.你说是不是啊哈哈

你真的是少见多怪了,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用过伺服电机了
我开始用伺服电机时,分辨率也有131072啊,2500太小儿科了吧

网友D:
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很高的,三菱的MR-J3的能到262144
这里是先讨论步进的,步进的三菱没有,所以我也算是没用过,步进我见到一两次的还真没有正好是360倍数的,前段时间有个设备的例子,步进细分后是25600脉冲一圈,在触摸屏中输入角度,让步进反复走这样的角度,没有输入小数,只是输入整数,但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每度对应的脉冲是小数,不是整数,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怎么办?我也有这疑惑。
wushulin对这方面的经验要多些,大家可以先讨论下,说不定有做个这样工程的人有好的方式
等最后让wushulin来总结

楼主:
安川伺服为131072线。
那个2500的应该是松下A4的。
但不管怎么说,步进分度还的确是难度太大了。

楼主:
安川伺服说明了一部分,但也是不完全,对于步进这一块还是和伺服相比要差多了

网友C:
吴工,要保证0.1的精度这本身与走一圈需要的脉冲个数有关系吧。无论怎么走,先是从第一个位置开始走,先取一个基准误差,再每走一次误差积累,当误差积累超过0.1时,则增加一个脉冲,这样精度可以保证少于一个脉冲 。

楼主:
以上还是不能通过验算
但是有一点,不管怎么做,放大是一定要的,我最大有放大2W倍。但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从目前的PLC运算,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发一个程序供对参考。该程序是三年以前写的,自认为不是很理想,但是可以最多分60等份。每个等份独立分,分度采用拔码开关设定。这个拔码不仅要设定分度等份,还要设定角度,时间等,一个数据要求多用。

网友B:
一般的电气的分度盘精度是不好做到的,即使电机的转角可以,其它结构也会降低分度精度的。
所以有专门的精密凸轮分割器,可以一址向一个方向转动,不用每圈回原点

网友E:
呵呵;
用伺服可以设置分子与分母,所以就不存在除后有余数的问题;
当用步进只有细分,没有伺服的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还是不能通过验算
但是有一点,不管怎么做,放大是一定要的,我最大有放大2W倍。但是还是达不到效果,从目前的PLC运算,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发一个程序供对参考。该程序是三年以前写的,自认为不是很理想,但是可以最多分60等份。每个等份独立分,分度采用拔码开关设定。这个拔码不仅要设定分度等份,还要设定角度,时间等,一个数据要求多用。
原来是这样做的啊,高,这要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网友F:
时间久了的话,机器传动磨损怎么办?

网友G:
没接触过,学习各位的经验

网友H(2009-02-20):
方案:触摸屏+PLC+角度编码器  角度编码器同步与旋转工作台安装,其脉冲信号接入PLC高速计数器,需分度数由触摸屏输入,借助PLC的快速中断功能,如用步进驱动器细分越高越好。旋转编码器推荐使用HEIDENHAIN RUN727F型,分辨率为0.0001度。

网友I:
好久都没有接触个这个哦,今天还是要像各位老师学习学习,

网友J(2009-04-07):
我个人认为,用三菱FX2N-MT系列PLC+台达伺服+威纶触摸屏+机构传动部分足以实现0.1度精度要求。其中可以将电子齿轮比调节一下。用PLC程序至接写入此方案价格便宜。

网友K:
不用考虑电机的惯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不用考虑电机的惯量吗

当然也要考虑的,但这通过调整速度可以补偿的。
如果不要求速度,对精度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K:
那不要求速度,用步进电机不是硬好吗

网友L:
高手就是高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