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请问各位大侠,上位机和触摸屏可以同时接在RS422总线上分时与omron PLC CPM2AH进行hostlink通信吗?

网友A:
可以的,但一般OMRON与触摸屏通信都是1:NTLINK

楼主:
因为我的RS232口想通过232/485转换成485总线,总线上挂一些485设备,所以不能进行1:NT通信接触摸屏,同时我想通过外设口转422与上位机进行hostlink通信,所以我想把触摸屏挂到422总线上,这样可以吧?

网友A:
我想新问你,485是属于传输方式还是传输协议?1:NT LINK和HOST LINK又是属于传输方式还是传输协议?

楼主:
485是传输方式,hostlink是传输协议,1:NT链接我想应该属于传输方式吧

网友B:
呵呵;不行的话加个CPM1-CIF01,与PLC上的RS232口可以一个接HMI,一个接上位机;

楼主:
上位机离现场较远,需要用RS422组网,所以通过232口接上位机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呵呵;
那可以用CPM1—CIF11,转换出来是RS422的;

楼主:
是啊,外设口转成了RS422,RS232转成了RS485,那我的触摸屏接哪呢?

网友B:
呵呵;CPM2AE的话是没办法;
CPM2AH上还有一个RS232,你直接接到HMI上就行了;

楼主:
CPM2AH上只有一个RS232串口和一个外设口,RS232口转成RS485用了,外设口转成RS422用了,我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把触摸屏接到RS422上(注:RS422用于上位链接,与上位机进行hostlink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