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软启动显示电流比实际电流多了30安,能否调整
AB150-B360NBD

网友A:
你多大的电机?实际的电流是 多少?显示的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好象不能够吧!
如果是变频器可以对输出进行标定!

网友C(2009-02-24):
属于正常现象,使用变频器电机软启动,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在低频时或者启动时电流是相当大的,但是这对电机的益处远大于弊,因为变频器启动电机,从低频到高频,不仅是调频,电压也在调,低频时输出电压也低,高频时输出电压也高。

   不妨可以找一个精确点且相应快点的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