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1-09):
用PLC恒压供水,变频器的参数应如何设定呢,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反馈信号给PLC,A/D模块,D?A模块与变频器通信,但我不会设定参数,用的是三菱的,希望能得到帮忙,谢谢,,小弟在线等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实现控制的?
我看你的意思好像是通过压力信号和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做个PID就差不多了,效果的话要调试一下看看。呵呵

楼主:
对,就是你所说的那样,我正在赶着搞这个毕业设计,就给参数设定卡着了。
请楼上的帮我解答。。谢谢。。。小弟在线等

网友B:
变频器设置为端子控制、模拟量给定频率就可以。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上的PID功能,这样就用不上PLC了
直接把压力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

楼主:
楼上的。。你这句话就是说。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就是直接设定PID参数就行了。换句话说如果用PLC编程,还要不要设定变频器的PID参数呢?

网友D:
为什么要用PLC呢?单用变频器就可以解决的,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控制,PID控制,外部端子控制,V/F控制模式,具体端子号根据不同型号产品的说明书设,如果用带模拟量输入模块的PLC的话成本会大很多的。

网友E:
一般风机水泵类变频器都有PID功能及反馈模拟信号的接口;
这种可以直接在变频器上来实现;

网友B:
^_^楼主做的是毕业设计吧^_^

加上PLC后PID就由PLC来做了^_^

变频器仅仅是一个调速的工具,控制它哪就是端子控制了,模拟量控制频率了^_^通讯也可以。不知道对你来说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