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问题

楼主(2009-01-09):
兆欧表有500V,1000V,2500V ,10000V

潜水泵兆欧表显示多少为正常呢?功率不一样的,绕组值一样吗?

摇表可以把人电死吗

网友A:
楼主摇表肯定是电不死人的,使用的话请好好看看相关的手册

网友B:
低压的我平时都是大于0.5兆欧就行

网友C:
摇表是电不死人的,因为它虽然电压高,但电流很小!

网友D:
潜水泵一般用1000V档进行测量,我习惯大于10MΩ,小于的话最好津漆。

网友E:
兆欧表是用来测绝缘电阻的,使用中注意自身安全,手拿兆欧表的夹子时千万不要摇发电机,上千伏的电压.对人体很危险.

网友F:
好好看看使用说明,水泵我们用500v的

网友G:
摇表虽然电不死人但也是很危险的,我在学校实习时就有一个同学一只手抓一个夹子另一个同学就去摇,刚摇了一下就被电了。

网友H:
水冷潜水泵适用500V摇表测量

有时旧的水冷潜水泵绝缘电阻测量为 0 ,但是通电运转正常

摇表的电流很小,属于【非致命电流】,在【摆脱电流】之内,电人时有电疗器的感觉

正常的健康人用摇表是电不死的,但是心脏不好的就很难说啦,尽量不要用摇表电人玩,咱不知道他的心脏好不好

网友I:
220V和380V的泵都用500V的摇表,阻值大于2MΩ就没问题!

网友I:
摇表虽说电不死人,但还是有刺痛的感觉,读书时做实验那会我和一哥们常去捉弄别人,一人手拿两触头,一人手提摇表,悄悄走到别人旁边,把两触头放到他手上,然后另一人使劲摇表,有时候能把别人打得哇哇大叫!

网友J:
^_^摇表肯定电不死人的^_^

俺一般都是用的500兆欧的

网友H:
10000V的摇表还是没有见过的,能否贴上个图来开开眼?

电死人的是电流,人体通过【摆脱电流】会很危险,人体通过【致命电流】会伸腿瞪眼!

网友K:
潜水泵兆欧表显示多少为正常呢?功率不一样的,绕组值一样吗?

摇表可以把人电死吗

问问题 要说明白 潜水泵的 额定电压是多少的?再说绝缘电阻 规定每千伏不低于0.5兆欧 就算合格低压设备要用500v摇表 再说用摇表测绝缘电阻的时候 还要看吸收比 。。。。。。至于摇表电人不电人 你只要用手使劲攥住接触良好 就是你使劲摇动 也不会电人的

网友L:
用500v摇不低于0.5兆欧即可,如生产生活急需0.2兆以上也没有问题,实际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干过。

网友M:
电不电人一直没敢试,

网友N:
绝缘的要求,每1000V为1兆欧,380V电路为0.38兆欧,国家放大了标准,为0.5兆欧,实际工作中为了生产,往往有一点点读数都在用,尤其是潜水泵。

网友O(2009-02-20):
使用380V电源的电器,用 500V摇表测量即可,绝缘电阻值大于0.5兆欧。

网友P:
我们一般摇水泵用500V 还没见过用摇表摇死人的哈

网友Q:
不过摇线圈就要注意了,怕自感电这。
潜水泵一般偶看说明书上讲好像要大于20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