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

楼主(2009-01-09):
一台电机  电脑控制 现场有控制箱 控制箱上有电流表和指示灯 如果电流表没有显示那是什么原因 指示灯没有显示又是什么原因  电流表电压是多少 指示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楼主想问的问题,请你说清楚一些,还要一些基本的故障请你现场测量一下,再好好看一下元件的型号。

网友B:
你可以将电路图发上来吗?你这样说我不明白.

网友C:
你这样问问题是不是有问题?问问题有问问题的技巧?你这样问问题神仙也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步进电机吗?

网友E:
这些基本数据从设备铭牌上就能看出来。电流表没有显示先检查电流互感器是否损坏,再看看表!

网友F:
感觉楼主对这方面不熟悉吧,至少也得知道原理呀,要不,去检修就难啦!而且没有说清楚的话怎样让别人帮助你呀!

网友G:
楼主类似这些初级性的问题真的很多啊,还要表问题 还电池问题

网友H:
做问题要认真,像你这种不知所云的问题,怎么回答?

说的明白一些

网友I:
电流表电压应该是接近0,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有无电流。指示灯的电压很难说了,可能是36VAC也可能是220VAC。

网友J:
没说明白没办法回答   再说 问的《电流表电压是多少 指示灯的电压是多少》电流表的电压指的是什么 ?????、、、、?当然指示灯电压 说不定 可能是36VAC也可能是220VAC。 d

网友K:
电压是多少,这个要看电路图的
指示灯的电压型号有好多种。
电流表没有指示,有可能是坏了,也有可能就是电路没接通,没有电流

网友L:
怎么回答?

网友M:
你说的真饶人 的 啊 我看不懂

网友N(2009-02-11):
你问的问题也太有趣了,你不说详细一点让人怎么分析啊。指示灯电压用表一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O:
拿其它电流表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指示灯换一只好的看看.ok